联想E530第一次开机电流1,1A不显示关机在开就正常只要拔 ...
联想E530第一次开机电流1,1A不显示关机在开就正常只要拔过适配器第一次开机就是这样

楼主(2014-11-17):
我今天也遇到了这个故障,板子是LA-8133P 独立显卡,烤了显卡和南桥故障依旧

网友:
LZ 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2014-12-20):
我的机器也是这种问题在官网升级bios还是不行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这种问题在官网升级bios和加焊过显卡还是不行

网友A(2017-08-15):
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开机关机两次才会亮
袁老三
这个还是要刷BIOS 我上次一个是这样的问题 刷了就好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开机关机两次才会亮
这个还是要刷BIOS 我上次一个是这样的问题 刷了就好了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BIOS 问题,继续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