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4-10-18):
今天给个本本装系统 出现这么一问题  原先还以为是硬盘格式有问题 于是把硬盘全格重分区  但装系统的时候还是 出现这情况  BLOS里都设置过了还是不行 所以只能求助下各位师傅高手们 帮忙解决下  万分感激  谢谢!请问像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最好 !

网友:
我看你还是你分区操作问题,不这么会还是建议用DISKGENIUS自动分区吧,如果安装xp这空间大小还行,如果是安装win7的建议你大小大点比较好,NO name只不过命名而已。最好用NTFS格式,有的GHOST系统存放盘一般都为C盘为FAT32格式的出现自检的比较好。个人参考,谢谢。

网友A:
我看你还是你分区操作问题,不这么会还是建议用DISKGENIUS自动分区吧,如果安装xp这空间大小还行,如果是安装win7的建议你大小大点比较好,NO name只不过没命名而已,或许你没有命名系统安装盘盘符,一般在手工分区下,,或没激活,或直接没分区好引起的。最好用NTFS格式,有的GHOST系统存放盘一般都为C盘为FAT32格式的出现自检的比较好。建议你全盘重新格式分区了,最好重写下主引导。个人参考,谢谢。

网友B:
建议楼主进PE系统安装,这样比较好

网友C:
不知楼主所说【BLOS里都设置过了】指那几项?这一步【需要禁用UEFI并使启动legacy boot】不知做没做?

网友D:
楼主, 你这是软件没找到硬盘呀,找到的是你的U盘呀!

网友E:
镜像有问题,或者硬盘有坏道,有的电脑挑镜像的,我之前遇到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还是你分区操作问题,不这么会还是建议用DISKGENIUS自动分区吧,如果安装xp这空间大小还行,如果是安 ...

回大师话 已经全部分区过了 还一进到选择安装系统就找不到般安装呢!就是发的那介面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进PE系统安装,这样比较好

没有一键、安装哦  进了PE安装了的 就出那介面

网友G:
把硬盘折下来装另一个电脑上做好再装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这是软件没找到硬盘呀,找到的是你的U盘呀!

是的 进了安装系统介面 就是找不到硬盘 就只找到U盘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镜像有问题,或者硬盘有坏道,有的电脑挑镜像的,我之前遇到过

镜像应该是没问题呢  !觉得就是 找不到盘指示  只能找到U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回大师话 已经全部分区过了 还一进到选择安装系统就找不到般安装呢!就是发的那介面 。。。

什么你的意思是说,选择安装系统映像文件安装时就找不到安装映像文件吗,那你用硬盘安装器来试下,如果你分区操作没问题,应该都是可以的,除非硬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硬盘折下来装另一个电脑上做好再装上去。

是的 当时我只能是这样了  不过是刚好那有一台电脑才行呢  如果那不知道怎么搞呢  还有就是有好多电脑都是不说谦容的  装好了 换上去就开不了机 或死机的现象的   所以这方法不可靠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你的意思是说,选择安装系统映像文件安装时就找不到安装映像文件吗,那你用硬盘安装器来试下,如果 ...

盘没有没问题敢保证   !就是说我当时用的是PE装的  进去选择到要选 系统要安装到那电脑的那个盘时候就是出现那上面的介面  找不到电脑里边的盘 只找到U盘  不然请看下上边上的图就知道了哦 在PE电脑打开电脑各个盘都是能打开的 正常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所说【BLOS里都设置过了】指那几项?这一步【需要禁用UEFI并使启动legacy boot】不知做没做?

回楼上的话都设置了呢  电脑是 COMPAQ 321

网友:
找个比较新点的PE进去

网友:
嗯  都试过了还是那样  谢谢 请问还有什么方法吗 ?

网友:
coms设置启动项是不是把硬盘启动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