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薄LED暗屏维修方法

楼主(2014-10-18):
超薄LED暗屏.换了新屏还是一个鸟样,有文字但屏没背光.
一般是主板开启灯管信号为低电平所致.
我这主板是Dell5420信号为LCD_BAK.在屏接口上是36脚,主板上是35脚.

图纸查出信号来自EC35脚,今天太晚了,为了省时省钱不换EC,直接挑起ec的35#。
在主板屏线接口上的35脚接个最近的+3.3V_RUN.开机,可爱的LOGO出来了
看在现都12点半还发贴的份上加点分啦

网友A:
你说的是  14寸 超薄吧

如果是 13.3超薄 有些超薄升压 在主板上的 (30P 金  银接口)

网友:
这个方法 常用  省钱

网友B:
这样飞线屏幕就无法关闭了客户同意吗?

网友:
这样接的话,按开机按钮时,屏幕会闪一下。

网友:
没试过,下次试试

网友C:
这样只要有3.3V就有背光了,有时开关机会白屏,会闪屏,自己用还好,客户要商量哦

网友:
楼主加油,其实不挑起35脚,直接飞3.3会拉低吗

网友:
这样的话,亮度调节好像就没有反映了。

网友:
CPU换了没啊  还有找这个CPU芯片的PDF

我的泪为谁飞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理由 乱回复

网友:
手里有几张 试一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  14寸 超薄吧

如果是 13.3超薄 有些超薄升压 在主板上的 (30P 金  银接口)

是  14寸 超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飞线屏幕就无法关闭了客户同意吗?

可以关闭的,跟原来的一样,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只要有3.3V就有背光了,有时开关机会白屏,会闪屏,自己用还好,客户要商量哦

跟原来的一样,正常使用.是+3.3V_RUN.不是3.3了

网友:
led暗屏跟LCD原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