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00 背光无显

楼主(2014-10-18):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SL400的机器,开机加电无显,接上电源开机看电流档显卡。 加热了一下显卡亮机,但屏幕有背光没字幕,显卡空焊?拆下显卡直球装上,加电开机涛声依旧,显卡本体不良?显卡是N10M的找了半天只有G98-630赶紧装上,开机现象依旧。试了一下CRT还是花屏,难道显卡没做好?两 次的现象一样,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量了量显卡的工作条件正常,难道是显存?拆下直球装上,开机显示一切正常!

网友:
是不是 加焊点卡的时候把显存求给爆出来了

网友:
在加热显卡前为何不接外屏呢?这样不是省了一些时间。

网友:
这机器可是黑胶的!!!

网友:
这机子显存也容易出问题。你应该搞显存,显卡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这个机器 灌胶的  不好做

网友:
这个机器显存特别容易坏。

网友:
我前几天修了个外接正常,内接一点反应没,开机时候测3V屏供电没有。。。就做了显卡,换了新的还是一样的现象,后面把屏幕拆开看了还是一样,换别的屏幕亮了,再换回来原来的也亮了。。。太阳的。。。吐血中

网友:
这个机器 显卡容易坏  显存容易爆锡

网友:
楼主厉害,很少修到显存问题。

网友:
LZ能讲解一下显卡工作条件,具体测了哪些么???供电测哪几组??

网友:
这个好像有个通病、再主板那里有两个滤波电容击穿了  你可以看下

网友:
焊接显卡最好还是把显存用锡箔纸或者高温带包一下

网友:
重植显存好了,估计是弄显卡的时候,显存爆球了

网友:
显存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那那2个显卡是一样的吗?可以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