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30P接内屏内键盘失灵你如何看

楼主(2014-10-18):
   客户送来一台HP 6930P独显机器,反映说电池没电后就开不了机了,心里一想简单嘛,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应该是保护隔离不过了,测U2 G极18V,S极18V D极0V,呵呵问题在这里了断电打值,GS导通,由于手上没有P2003EVG这个MOS管,找了一个4422的找上去,通电,哗啦啦的电流一小跑上去,外接显示正常,像往常一样,信心十足装好机器,开机哈哈问题来了,居然暗屏,问题没那么简单嘛!拆机测屏LCD_VDD供电,EN,发现EN_BL,没电压,以为问题找到了
U124第5脚3.3V 第2脚0V,有供电没开启嘛,简单我一般都是人为给它一个信号的,按照平常懒人做法,飞线
从LCD_VDD飞线到U124第4脚,接屏,嘿嘿屏还真的亮,接上键盘,发现键盘失灵了,心想难道键盘坏了,明明修好保隔的时候还可以用的,为什么现在不行了呢!然后心想会不会是功率不足呢,然后拆机拔掉LVDS,外接,测试还真的没事,又装回去,又不行,怪了,于是到处问人,无果还没有人遇到这个情况,没办法刷BIOS,故障以旧,想到会不会是保隔MOS问题呢,于是订了一个回来换上去故障以旧,没办法为了找到原因,淘了一块主板跟KB回来,换上去故障一样,以旧是暗屏,怎么会事啊?找卖家确认一下有没有测试过的,他们说测试过的,那问题肯定出现在屏线或高压上了,然后拆屏,剥屏线,没想到拆的时候把高压线给拽断了,没办法订了根屏线和高压条回来换上去,先换屏线故障一样,后来换上高压条,正常了!小弟是小白高手勿拍,
维修结束,到这里你怎么看呢?高压条坏?为什么我人为给一个信号它能点亮灯管呢?为什么我人为开启后接它内键盘会用不了呢?各路高手指点下小弟

网友:
屏线和高压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