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板进任何PE在载入WINDOWS界面时自动关机,不进PE一切正常。

楼主(2014-10-18):
一技嘉主板型号为GA-M52L-S3原故障为无CPU供电,在修好供电后可以亮机,想进PE测试一下主板,但是奇怪的问题出现了,不管进什么PE只要一到载入WINDOWS页面时就关机,换成光盘启动进PE现象一样,不进PE的时候一切都正常,电源,内存,显卡,CPU,除了主板外能换的全换了,还是一样,刷BIOS也不行,有朋友遇见此故障的请多多指点。

网友:
看了还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cpu供电有问题,怎么修好的呀?把修的上下管电容和电源管理芯片都换了试试呢!

网友A:
找一块硬盘看能不能做系统。

网友B:
应该是CPU供电问题,上次修到个供电芯片出掉了个二极管的就一进系统掉电

网友C:
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挡机干外设

网友:
换过CPU滤波电容吗,换CPU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电理管理芯片引导的基本没见过,可能是修板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CPU供电问题,上次修到个供电芯片出掉了个二极管的就一进系统掉电

那二极管是作用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块硬盘看能不能做系统。

PE都是没有驱动的,估计想装系统难

网友:
学习学习

whr23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一进系统就死机,在BIOS要把网卡和声卡先关了,再看能不能进系统,不能的话,显卡也是最有可能的,如果是集成显卡,北桥虚焊也会这样的故障。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只是正常启动,进CMOS没问题;但光盘、U盘、硬盘系统都会死机,裸板启动正常。楼主搞定后,请发布经验!!!

网友:
我有过两个例,一个是换桥25M晶振,一个是把CPU供电4v560uF的电容换820u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