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 重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4-10-18):
型号是华硕K45V,本来系统是WIN8的,想重装系统装WIN7,然后就按平常那样重装,进PE,然后格盘,本来是GPT格式的,改成MBR,然后没设置BIOS,然后显示分区表错误。
然后我把硬盘拆到另外的主机,格盘,改成MBR,没显示错误。重新装在笔记本上,就只显示LOGO界面,进不了BIOS,拆硬盘开机,还是进不了,然后只插U盘开机,也进不了BIOS。各种方法都试过,就是停在LOGO界面。
之后拆了,放电,结果能进了,开机就自动进入BIOS了,然后按照网上的设置,设置BIOS,重启又进不了BIOS。还是停在LOGO界面。如果不设置BIOS的话,直接重启,还是自动进入BIOS。据用户反映,这电脑之前有开不了机的情况,也是直接开机进入BIOS,但重启几次之后又没事了。

网友:
刷一下 BIOS看下

网友:
奇葩的问题可真多啊

网友:
进入BIOS设置后,不知楼主进行【选择BOOT选项Secure Boot设置为“Disabled"选择OS Mode Selection设置为CSM OS 2. 选择Advanced选项下Fast Bios Mode设置为“Disabled"按F10键保存退出】没有?

网友:
四楼正解,WIN8改WIN7在网上有很多教程的,大概也就是四楼说的那两个设置

网友:
你是卖电脑的吧,

网友:
BIOS设置里面安全项目里面改一下。具体的自己百度吧。

网友:
楼主解决了说一下看帖学习

网友:
楼主设置BIOS的时候怎么不上点图片呢,方便一些刚才的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