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A760M主板

楼主(2014-10-18):
刚接手一块M3A760M主板,USB口  PS-2口都不能用,想着是桥的问题,换了南桥也一样,BIOS也刷了,问题还是一样,光主板一开机就进BIOS了,供电都正常,就是按什么都没有反应,求解,急急急....

网友:
USB数据相连的排阻电阻。    PS2的 排容 排阻

网友:
也没有烧过的痕迹

网友:
看个USB的时钟有无到位

网友:
这个也给换了也不行,我加了个PCI的USB的也不一样

网友:
见到有的笔记本没启动设备会直接进BIOS 不知道楼主这个会不会这个问题

网友A:
这是台式机主板,换了几个键盘都不行,usb和ps-2的都换了不行

网友:
跑跑线路,搞不好断线了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楼主,主板放过电没有?USB的数据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A:
线路都好着呢,电也放了好几次,电池也换过就是不行

网友:
慢慢分析把  可能性要多了

网友B:
  PS-2口可以是IO问题,USB口的先查供电再打数据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路都好着呢,电也放了好几次,电池也换过就是不行

那现在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台式机主板,换了几个键盘都不行,usb和ps-2的都换了不行

供电,值这些打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S-2口可以是IO问题,USB口的先查供电再打数据值

PS_2 是IO 管理吗?

网友:
刷过BIOS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