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1

楼主(2014-10-18):
一块技嘉H61M-S1主板,进系统后蓝屏,蓝屏代码是0X000000D1,是什么情况?

网友:
先软后硬来排查下先。。看看是那里问题再去修具体的问题。

网友:
先简后羿    查查吧

网友:
内存代换一下

网友A:
蓝屏代码这个在百度有

网友:
记下代码,问一下度娘吧,不过看一下内存和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屏代码这个在百度有

内存是蓝屏的第一杀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是蓝屏的第一杀手

那什么是蓝屏的第二大杀手

网友:
电源也是蓝屏的杀手啊!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很可能是内存那边电路的问题,

网友:
硬盘  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