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69T,供电、复位都正常,不跑码

楼主(2014-10-18):
检查了,各供电都正常,PCIRST#、CPURST#也OK,是不是一定刷BIOS,这2个BIOS怎么刷?

网友:
把bios对调一下试试不行在刷

网友:
测量总线再刷bios  还不行就拆除外设  换时钟 I/O 南桥

网友:
这2个BIOS内容一样吗?

网友:
拆掉主BIOS,把副BIOS放在主BIOS上试下。

网友:
桥,总线供电确定正常吗?出假复位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另外,双BIOS板子吧BIOS对调下看看,内容肯定是基本一致。只要芯片不受损失,备份BIOS跑个码还是毫无问题。

网友A:
BIOS已经对调,谁有电路图?

网友:
这2个BIOS哪个是主, 是辅?

网友:
昂达主板的电路图没见过

网友:
按了几下北桥,现在正常了。马上加焊北桥!谢谢各位

网友A:
上午好了,下午就不行了,郁闷!

网友:
两个BIOS 一样的 不分主副

网友:
你把俩个bios换一下位置

网友:
测测BIOS工作条件

网友B:
CPURST#之后就应该读BIOS,楼上说的挺对,先总线再BIOS,能读到BIOS就有码了

网友:
还有时钟呢,测一下BIOS的片选,有再刷BIOS,没有就不要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RST#之后就应该读BIOS,楼上说的挺对,先总线再BIOS,能读到BIOS就有码了

总线要正常,呢,不然也读不到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午好了,下午就不行了,郁闷!

加焊基本没用的,重植一下不行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已经对调,谁有电路图?

昂达基本很少见到图纸的,凭经验测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