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24B240BL 从左往右看一半跟底片胶卷是的

楼主(2014-10-18):
不看视频的话是正常的  玩游戏 看视频的时候会这样  但是从右往左看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好维修吗?

网友:
重新上传了 图片是 这个样子的

网友:
嗯  已经 上传了  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看不见照片

网友:
严查逻辑处理部分

网友:
图片复制是看不到的,需要上传才行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图片已经上传好了

网友:
驱动板问题吧

网友A:
那就是要换驱动板吗?

网友:
新的显示器,很多都是这样的。可视角度太小,只能90度看。

效果还是老的LCD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要换驱动板吗?

先拿个通用驱动板试试嘛,不行的话那就是屏挂了

网友:
排除LVDS后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B:
一般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就是屏的问题,可相片看不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屏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屏线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屏线问题吧

楼主说只有一半是这样的,所以屏线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只有一半是这样的,所以屏线可能性不大

那就只有屏问题大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