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HPM1136一体机初次加粉不黑

楼主(2014-10-18):
如题,我卖的,卖的时候,为了让用户买机,对客户说:“我保证机器带的时原装硒鼓,可多次加粉!”现在用户粉打没了,第一次拿我店里,我一看是C388 A88硒鼓,买了天威碳粉(10元一瓶)和一瓶莱盛黑碳粉(20元一瓶),严格操作,一切OK,上机不黑,老淡了,无法使用!百度有说原装机要加原装粉(买不到);还有说要连鼓芯一起换,弄不懂了,请论坛有经验的朋友帮帮忙,急!!!先谢谢了

网友:
计数芯片没换,百度说,不换不影响打印,  后来又全拆开硒鼓用风筒吹的干干净净,再加20元一瓶的黑碳粉,比天威的黑一点,不过还是不行,淡!我都要疯了,以前加三星4321,兄弟7057,一点问题都没有,打开吹净残留粉,加里就OK

网友:
要换加黑型碳粉或换国产鼓芯

网友:
换一个鼓芯就ok了

网友:
鼓芯,我查看下沈阳三好街,没有卖的啊,那还不如直接换硒鼓了,硒鼓是55元(易加粉),那原装硒鼓不白瞎了吗?

网友A:
88A 、36A第一次加粉必需换鼓芯,不然会打印淡

网友:
引用 网友A:
88A 、36A第一次加粉必需换鼓芯,不然会打印淡

谢谢,经验啊,看来和碳粉关系不大

网友:
换鼓芯~稳稳地·

网友:
换鼓芯,没商量

网友:
确实88A 36A第一次加粉 鼓芯也一起换了  我都是新硒鼓加粉直接跟客户说鼓芯也要换掉不然打印淡的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但是你动手能力要超强才行,就是调节下粉板的下粉量,加大一点下粉量就黑了,但是要手动把下粉板改了!

网友:
原装硒鼓加粉一定要换感光鼓,因为原装的感光鼓对粉的要求太高了,原装硒鼓的废粉量是很少的。

网友:
必须要换鼓芯了

网友:
选粉的问题,加黑的粉的要好一点。要不行,换鼓芯再加粉

网友:
这种硒鼓,第一次加粉确实是要换鼓芯的,,

网友:
如果你注意看,你会看到硒鼓上有几个字:体验型硒鼓。换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