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维修方法

楼主(2014-10-18):
声卡维修方法

网友:
总结的经验

网友:
是所有声卡都可以按照以上的检修吗?

网友:
学习中,刚好有需要,

网友:
这个我下载下来看了。  里面只有单纯的文字, 没有图片, 比如波形图片, 图纸脚位图片, 这样就完美了 不过谢谢楼主  正好在声卡维修这一块是盲区。  一般都是做系统,换声卡功放, 打打南桥的数据线, 看看复位, 换换耳机插口,测下喇叭。 基本上我就会这么点了。  挺有帮助的,

网友:
有价值的资料啊!

网友:
声卡的确修的不多,但是就是这个小问题反而不好修,软件硬件都有可能。很不好判断

网友:
有价值的资金料下载来看下

网友:
楼主太扣了,只放标题,内容一点都不放出来,就要别人下,那分不是白捡来的,都是一天一天签到来的。
强列建议楼主,放一部分内容出来,好判断对别人是否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