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我给客户新装主机,用户连以前的三星911N,20分钟后,屏幕暗一下,亮一下的闪,求助

楼主(2014-10-18):
我给用户新装的主机:AMD A8-5500,V星A78M-E35,金士顿4G1600,金士顿120G固态硬盘,金河田机箱电源(在我店里装系统和软件1个小时左右,没问题),用户拿到家里,打电话给我:“20分钟以后,屏幕黑了,瞬间又好,无法使用!”  我问用户:“是三星的不(心里暗喜,显示器电容或者高压板,灯管坏了,又可以赚一笔)?答曰:”是“,
      我拿去一台17明基叫他先用着,然后把三星911N,拿到店里,试了一晚上和第二天一上午,没问题,忙打电话,对方告知17明基没问题,没出现黑屏现象,
       随后我又拿三星去他家,大约10分钟之后,故障重现,疯了!
      又拿19AOC去他家,用2天没问题。他的三星911N又拿我店用2天没问题!
走快递把V星A78M-E35返沈阳三好街换一块,3天后到货,我又拿911N去他家,接上新换主板主机,故障再现!

                    我又拿三星911N到我店,用到发帖时已是一晚上带一上午了,没问题,打电话问用户(主机+我的19AOC),没问题,

             难道是显示器和主机不匹配???,无计可施了,请有经验的同行指点一下!谢谢了
最近净遇到难事,刚才发帖HP 1136M打印机,原装硒鼓第一次加粉不黑, 气死我了!

网友A:
显示器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看他家市电有没有接地线

网友:
还是先换跟VGA 吧 ,这个以前碰到过

网友:
关键是我拿去的明基和AOC用的都是他原来的电源线和VGA线啊

网友:
你仔细查看一下他家显示器的电源线,你到他家换一根再试试,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去测一下他家的电压吧。。。。。有可能是。

网友B:
"原装硒鼓第一次加粉不黑"   换国产替代鼓芯就可以了。

网友:
电容怀上了

网友:
       还在为给别人装系统时白给人家安装软件而烦恼么,还在为日夜吃着泡面修着电脑而心酸么,还在为了电脑多而无法分心安装么,来这里吧,百度一件装机解决所有问题,真正高大上,真正让你感受到百度带你装X带你飞的赶脚,还在等什么,一双人字拖,一条大裤衩,扣着脚,抽着烟,吃着西瓜看着AV,轻松月收入上千,赶快来和土豪做朋友吧!

517424170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弄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供电有问题吧

也有可能是驱动板,刷程序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还没呢,今天去还电源线和VGA线,再不行,他的19我要了,我再给他一台19AOC,不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装硒鼓第一次加粉不黑"   换国产替代鼓芯就可以了。

谢谢,HP真尿性,不如三星,兄弟

网友:
又是一软问题,看来楼主的客人好好讲话,要不就麻烦了

网友:
以前不懂,看贴总是不回 ,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经验,现在我明白了,反正回贴可以升级 ,也可以赚经验,而升级又需要经验 ,我就把这句话复制下来,遇贴就灌水,捞经验就闪。

网友:
是不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信号线或电源线

网友:
我的技嘉A75MS2V        A6-3670K              1333金士顿2G和楼主说的一样
我升级主板BIOS后没那么厉害,以前老是一下瞬间黑屏,等2到3秒恢复正常,应该是主板和CPU不兼容引起的,我查了好多关于和我的电脑配置一样的求助帖都是这问题无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