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3010TX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4-10-18):
接到同行发来的一台HP DV4-3010TX开机不亮,电流0.22A,看电流应该是没有CPU电压,拆开检测果然是没有CPU电压。此机板号:P/N:01015GL00-388-G;RAINS-DIS_HR_HPC。想找这个机子的图纸,可是找遍整个论坛也没有这个图纸,现在这个机子换过EC,HM65,还是一样不出CPU电压。EC:IT8518E,桥:HM65,CPU:I3二代,CPU供电芯片:VT1316MAF,不知道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是怎么的?有哪位朋友有这个机子的图纸或者经验,麻烦指导一下!先谢谢啦!

网友:
可能南桥BIOS有问题

网友:
CPU电压是最后出的,只有前面几路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CPU电压才可能出来!你就先看看前面的几路电压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BIOS刷了没啊

网友:
刷pch  bios试试

网友A:
CPU换了没啊  还有找这个CPU芯片的PDF 看一下开启有没有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两个了,还是一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换了没啊  还有找这个CPU芯片的PDF 看一下开启有没有

CPU早就换过了。

网友:
同求问,有台类似问题的尚未解决

网友(2014-11-17):
能把这机器的BIOS分享出来吗????

网友:
这个是完全无还是保护性掉电?如果是完全无,那在没图纸的情况下就很难修了。

网友:
换芯片,刷BIOS,,,,,,,

网友:
按时序修!

网友:
看看CPU供电芯片

网友:
这板子是HM55的桥吧???

网友:
直接换掉VT1316MAF,我遇到过这问题 换了这个就好

网友(2017-10-16):
这个板子图纸和点位图对不上,要小心一些。。。。。。。。。。

网友:
先找个CPU供电芯片的图纸吧不然两眼一模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