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P43T-UD3L无CPU供电

楼主(2014-10-18):
这个主板最开始的问题是不开机,测开机条件都有,就是南桥到IO的信号没有,于是加焊了南桥,好了  可以开机了,但是不跑马且无复位,测,12V正常,发现无CPU供电,12V正常,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34,测VCC 5V  ,EN-VTT 2.6V ,EN-PWR 1.4V ,(感觉这2个都应该是1.2V才对)PWM1 PWM2 PWM3 PWM4 都是2.46V .正常吗 ? VID0.1.2.4.5.6.7都是0.06V ,只有VID3是3.5V ,VID应该有高低组合,但是这组合是不是太奇葩了,? PSI#5.3V  IMON 1.2V ,TCOMP 1.8V OFS 5.3V     后面这3个是什么东西 我就不懂了,谁给我解释一下,是干什么用的?我感觉是这芯片坏了,数据差太多了,对了还有一个ITE8268R的芯片,网上查了,说是管理VID的,但是我把这个芯片裁了,测量数据还是一样,应该跟这个芯片没什么关系。这个ISL6334有代换的吗 ?  我所有的板上都找了,都没有,看来只有定了,你们帮我分析分析呗,每次无CPU供电我都没修好,这次一定要修好,

网友A:
我手里也有这一块板还没修好,开机反复重启,就是不跑马,

网友:
怎么没一个人回复我 呢?

网友:
先换个ISL6334看下吧.没代用的

网友:
先换个6334 试下

网友B:
8268R芯片拔掉,不行一定要装上的,照你这样说,可能是8268R没工作,查查它的供电。

网友:
修CPU供电不是很难吧,供电,EC,VID,打一下G极的波形,然后看升压,反馈了,感觉供电都容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268R芯片拔掉,不行一定要装上的,照你这样说,可能是8268R没工作,查查它的供电。

管理VID的不装,怎么识别CPU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也有这一块板还没修好,开机反复重启,就是不跑马,

不跑码是反复重启的,是那个电压没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管理VID的不装,怎么识别CPU呢

所以必须要装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跑码是反复重启的,是那个电压没出来吗

所有电压都正常的,BIOS刷过,IO换过,外设排除,GB南桥也换过,不知道是不是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电压都正常的,BIOS刷过,IO换过,外设排除,GB南桥也换过,不知道是不是北桥问题

打过北桥的值吗,一个一个电感测一下电压看看

网友:
其他电压都出来了吗你就修cpu供电,8268是不能拆的,这东西经常坏,6334不容易坏。

网友:
如果供电全部出来了,就只有U供电没出来,可以换个U试试,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

网友D:
订了芯片,就先换芯片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订了芯片,就先换芯片试试

芯片还没回来啊  烦死了

网友:
感觉VID,VCC,EN好像都有,CPU检测芯片必须要装的如果反馈和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应该是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还没回来啊  烦死了

现在的快递都挺慢的,除了顺丰

网友:
楼主怎么没动静了

网友:
楼主 期待你的维修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