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买的华为荣耀3x 在市区信号很好,但是到农村就 ...
求助,新买的华为荣耀3x 在市区信号很好,但是到农村就没信号了?

楼主(2014-10-18):
已经恢复出厂设置,刷过机了,还是不行,到农村就没信号。一共买了两台一台黑丝的,一台白色的,白色的到农村信号很好。求指教
华为
荣耀

网友:
会不会是天线问题呢,把俩台手机天线对换下

网友:
我也不懂等答案

网友:
现在新的手机感觉信号都比较差。。特别是移动的3G 4G信号

网友:
把俩台手机天线对换下

网友:
一样的机器可以对换进行排除啊

网友:
可能是手机本身天线的问题吧

网友:
去售后把

网友:
现在的3G网络我都不想说了慢的要死,刚刚出3G的时候快的像飞机。不知道是不是多人用它就O了.

网友:
农村是没有3G型号的,城市才用。

网友:
我之前华为的回农村老家就没信号,到县城就有3G信号,以为手机出问题了,刚好有朋友买卡,就去移动营业厅,咨询了一下,才知道农村没有3G信号,城市才有。

网友:
每个手机在性能上都是有一定差异的应该也算正常吧?

网友:
换2G网络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