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蓝品代码0x000000a求助

楼主(2014-10-18):
电脑开机蓝品代码0x000000a求助

网友A:
0X0000000A    这个蓝屏代码和硬件无关,是驱动和软件有冲突造成的,最早发现这个代码是因为公司的DELL机器的USB键盘和QQ2007的键盘加密程序有冲突发现的这个问题。也在IBM T系列笔记本上装驱动失误产生过。    如果您的机器蓝屏了,而且每次都是这个代码请想一想最近是不是更新了什么软件或者什么驱动了,把它卸载再看一下。一般情况下就能够解决,如果实在想不起来,又非常频繁的话,那么没办法,重新做系统吧。楼主可以试试 。。。。。

网友:
蓝屏一般都有提示的,楼上说的,多数是软硬件问题,具体还要看你的提示,驱动精灵更新下相关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0X0000000A    这个蓝屏代码和硬件无关,是驱动和软件有冲突造成的,最早发现这个代码是因为公司的DELL机器 ...

谢谢。我用驱动精灵驱动一下,后来没有蓝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X0000000A    这个蓝屏代码和硬件无关,是驱动和软件有冲突造成的,最早发现这个代码是因为公司的DELL机器 ...

恩恩。我驱动了一下,结果好了,没有蓝屏,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