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感谢你八辈祖宗

楼主(2014-10-18):
   主板K43SV 待机正常  没有触发 帖子在有一篇   但是我找不到他说的电阻在哪里,大哥大姐有能力的就个我找一找上个图

网友:
只有查看没有帮忙的额?

网友A:
在中间方向的最底下那一块 旁边好像有个螺丝孔  你上传个图给你找找

网友:
不会发图 ,你加我QQ44318684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中间方向的最底下那一块 旁边好像有个螺丝孔  你上传个图给你找找

这个有没有

网友:
这个 机器最恶心的就是 没有图纸

网友:
有通病但是我的排阻是正常的A一脚2脚都正常,B一脚2脚都是0V 就是不开机,BIOS 刷了

网友:
这个没图纸不好搞的额

网友B:
有点位吗,我没有修过这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位吗,我没有修过这机器

没有,反正我是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