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S3-951死机修复

楼主(2014-10-18):
故障现象:进系统在WINDOWS 进度条时死机,换PE也是在此死机。客户描述是在拷文件时死机强行关机后出现此现象。

  排查:1,先换HDD硬盘同样现象,还有SSD固态盘是集成在充电小板(还有无线网卡)上的没得替换,拨掉无线模块同现象,内存集成主板上也没换。

2,主板和小板之间有两根数据线连接。发现只要拨掉其中任意一条都能进系统且充电正常,如下图,拨掉宽的一条MISC1只能用外接电源开机且不能充电SSD和无线不识别,拨掉窄的一条MINI1无线和SSD不识别。测量小板没发现有短路现象,由此可见WLAN和SSD可能有问题,MISC1这条线肯定要留用的。
3,因这台超级本不带以态网卡所以无线一定要用的。SSD倒是可以考虑不要只有19G系统恢复用的。先动手查下无线网卡的工作条件
供电,复位OK,时钟测不了。初步判断SSD这块坏的可能性要大(结合客户描述),接下来主要查下SSD供电3.3V正常(在MISC1
上),数据传输SATA_TXN1,SATA_TXP1,SATA_RXP1,SATA_RXN1四条线,只能量下对地阻值两组分别381,345也不知道是否正常?
不知道怎么查了……。后想到如果能把SSD这部分给断掉是不是可以排查出来呢?最简单就是直接把C8232,C8233,C8230,C8231电容摘
了,供电留着。先试下机吧,惊喜出现了进度条拉了三五下就过了顺利进了系统,查看WLAN正常。维修至此结束(这个机器SSD是做
成隐藏的所以一般客户是不知道有第二个硬盘的,知道就另说了)
总结:1,还不确定是桥问题还是SSD硬盘的问题
          2,这种小板集SSD,WLAN,充电放电为一身比较少见也难排查

网友:
蒙对了,也算修好了

网友:
也算修好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修好了吗

网友:
蒙得对就是好,下次再有类似的故障就好修了,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机器的板号是多少?

网友:
是不是SSD就没用了?

网友:
分析的很好啊顶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这样都能修好,真不错啊

网友:
为什么不换几个相同的耦合电容上去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