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MS-M3A78DL开机后显示CPU错误,几秒后自动断电,已解决

楼主(2014-10-18):
求救,铭瑄主板M3A78DL主板,开机后显示【The MAX TDP(Thermal Design Power) of CPU is over 80W. Prepare to shut down...07】几秒后就关机了。
是怎么回事?
求高手指教

在bios里面
Power Management setup 这个选项下
over 80W TDP CPU Support 这个选项默认的是关闭的,打开即可。

网友A:
进入bios
选择 Power Management setup 回车
选择 80W(over) TDP CPU Support 回车

网友:
换个U试试

网友B:
如果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入bios
选择 Power Management setup 回车
选择 80W(over) TDP CPU Support 回车

谢谢!bios设置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行,就刷BIOS

谢谢,已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入bios
选择 Power Management setup 回车
选择 80W(over) TDP CPU Support 回车

不错,是我的可能是搞风扇或BIOS了

网友C:
是不是清除过CMOS啊,不然怎么设置出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清除过CMOS啊,不然怎么设置出错了

不知道,客户拿来就这样,还好有师傅知道,问题已解决

网友:
我好像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当时自然而然的进bios解决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