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4-10-18):
接修一台T410集显笔记本,故障为不开机,拆机

裸板通电,插电瞬间待机0.04然后就掉到0,万用表测试隔离保护都没过

T410的上电时序论坛里有,就不说了,检测U61坏,换了有待机了,但还是不触发,再检测隔离保护电路,Q9导通了,但Q36还是不同,只是里面的二极管在向后导电,G极只有9V电压,明显不对了,控制信号来自u61的41脚DCIN_DRV,正常应该是28V,重点来了,下面分析u61发出DCIN_DRV的条件

DCIN_DRV要想产生正常的28V电压,那也就是说U61要收到MPWRG3.3V高电平信号,而此MPWRG的产生就是TB62506要收到VCC5M_ONVCC3MVCC5M,并在TB62506内部的逻辑相与,即CPOUT1CPOUT2要想输出3V5V就是得到VCC3MVCC5M的待机电压;同时公共点VINT20的适配电压要完美过来,VCPIN24方可得到28V的高电压,即DCIN_DRV才会得到28V;其中有两个必备的前提条件(U61的工作条件要满足、且所有的##DRV任何一路都不能出现欠压问题)

: k8 x/ i!}% P# l/ r9 X/ w
注意是经过2次升压   第一次升到了23V   第2次升到了28V

这里有两个升压二极管,D57和D64,
检测D57坏了,隐藏太深了,换了再开机一切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
高手,赞一一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修得不错,加分奖励

网友:
很厉害啊 我感觉IBM的机子还是很难休的

网友:
图纸都看的不是很懂,那个U61的芯片定义楼主分析的很详细啊

网友:
原来是升压电路的问题。

网友:
首先MPWRG是U61发出的信号   其次升压电容C552没装

网友:
thnk u sir its very helpfully for me

网友:
这个饼哥说的更详细,只是当时不怎么听,哎

网友:
学习了,电路分析是重点啊

网友(2015-01-23):
我自己就是用的t410 难道这么高端的本开始坏了?

网友:
谢谢楼主这么好的经验分享给我们。。学习了。。

网友:
修ibm的上电  每次都要把论坛里t410的讲解掏出来看一遍
修的少记不住啊

网友:
我最喜欢修的地方就是保护隔离了

网友(2015-08-28):
时序好熟啊。那个VCC1R05LAN的电压,由U51芯息产生的,他的PG信号3.3V这个正不正常

网友:
做维修就是需要过硬的理论和操作,楼主好技术,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