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A故障CPU保护图片修改

楼主(2014-10-18):
板子型号:华硕 M3A
CPU主电源芯片和辅助芯片:主芯片为L6740L 辅助芯片为6743
故障:点击开机键无反应,拔掉CPU的4PIN可以正常开机,CPU供电乱序引起保护。
现在板子的状况:CPU上的储能电感全部已拆除,再插CPU的4PIN可以正常开机。
下面我直接上图,此图为在开机状态下实测的电压,麻烦老师们把2张图片组合看下,谢谢。图片还有文字说明,只想找到辅助电源芯片代换。
这里的辅助芯片的EN电压为内部产生的。各个场管的对地阻止正常,在500-700之间,上管G和S级阻止统一,下管也一样统一,上管D级都为11.97V,下管D级不统一。

网友:
换过芯片了吗

网友A:
老师,我没有芯片,测量了下CPU的VDDA电压为3.41V,这电压太偏高了,正常应该为2.5V左右。这主板真的给搞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我没有芯片,测量了下CPU的VDDA电压为3.41V,这电压太偏高了,正常应该为2.5V左右。这主板真的给搞 ...

先把VDDA电压修好吧

网友B:
打一下阻,看那个短路,先把EN修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一下阻,看那个短路,先把EN修出来

AMD的主板是先VDDA电压正常,再有CPU电压,这个电压偏大,这个电压是进过一个三极管的,控制电压是4.16V,集电极和发射集都为3.14V,这个这么会这样,控制级在4.16V,这么集电极和发射级的电压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三极管的性能不好了,控制级的电压4.16V,不完全导通的,虽说说三极管是导通是电流大小控制的,我想换个试下,可手头上又没这个三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MD的主板是先VDDA电压正常,再有CPU电压,这个电压偏大,这个电压是进过一个三极管的,控制电压是4.16 ...

三极管基极只有0.6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基极只有0.6V

老师你说的是导通基准条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师你说的是导通基准条件吗,

我不是老师,我看饼哥说的三极管的基极电压是钳制的,就是说你输入一个超过0.7V的额定工作范围内电压给基极,基极都会变成0.7V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老师,我看饼哥说的三极管的基极电压是钳制的,就是说你输入一个超过0.7V的额定工作范围内电压给基 ...

那就是说,如果这个三极管导通了,这个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在0.7V到0.9V啊,可这电压好保持着4.13V,发射极没有前级供电,是发射极出来的电压到CPU的VDDA,如果三极管导通,这里应该不会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老师,我看饼哥说的三极管的基极电压是钳制的,就是说你输入一个超过0.7V的额定工作范围内电压给基 ...

那就是说,如果这个三极管导通了,这个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在0.7V到0.9V吧,可这电压保持着4.13V,CPU VDDA没有前级供电,是发射极出来的电压到CPU的VDDA,如果三极管不导通,这里应该不会有电压。如果导通,那集极电压会下降,手头没有什么元器件,。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老师,我看饼哥说的三极管的基极电压是钳制的,就是说你输入一个超过0.7V的额定工作范围内电压给基 ...

不知道这个三极管是不是有稳压管连接,我回去的时候看下,如果有稳压管连接着集级说不定是正常的。

网友D:
你确认是三级管?一般都是由1117或1084产生的吧,或者一个8脚芯片。你给他改下电路用电阻分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确认是三级管?一般都是由1117或1084产生的吧,或者一个8脚芯片。你给他改下电路用电阻分压试试

这真是个好办法啊,真给力,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我没有芯片,测量了下CPU的VDDA电压为3.41V,这电压太偏高了,正常应该为2.5V左右。这主板真的给搞 ...

把VDDA修好  或许板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