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68V3 V1.1 不开机

楼主(2014-10-18):
盈通AN68V3 V1.1 装机箱内不开机,外面正常。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开关问题,短路?

网友B:
换了机箱也不行

网友C:
还有这问题,是不是螺丝没上好,碰到短路了,要不就板子装到里面变形

网友:
机箱和板短路了,做好绝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问题,是不是螺丝没上好,碰到短路了,要不就板子装到里面变形

可能是一柠螺丝就不行,不装螺丝就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机箱也不行

螺丝的绝缘没做好再换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问题,短路?

可能他都上插开关呢,短路是确定的了

网友:
内外电源用的不是同一个?开关插到错误针脚上了?

网友:
cpu散热器卡扣不扣,试试能不能开机,如能开机就是cpu座子虚焊,加上板子有变形,不固定焊点能接触,固定后焊点脱离。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和机箱,电源无关

网友:
和机箱,电源无关,那是人的关系

网友:
是不风扇的事

网友:
有可能是哪里虚焊了 BGA的

网友:
应该是板变形了上螺丝后出现短路情况,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