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主板的VDDNB电压疑问

楼主(2014-10-18):
老师们,请问下AMD主板的CPU上的VDDNB给北桥的电压是先去CPU电压还是先有VDDNB电压,看了时序,是先有CPU电压再出VDDNB电压的,不知道对不对,请老师说明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5-8-19 08:35):
VDDNB:

    “VDDNB”是指控制CPU内存控制器、CPU总线(HyperTransport)控制器和CPU三级缓存的电压,这个部分我们通常称之为“北桥(North Bridge)”。但问题是在主板芯片组中也有个处理芯片被称作“北桥”,因此许多使用者看到有个选项叫“北桥”时,都很迷惑,因为他们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北桥”。

    在AMD CPU产品线的AM2构架中,VDD和VDDNB电压是一样的。但从AM2+构架开始,AMD采用分离电压给CPU和内存控制器供电(AMD称其为“split plane(分离层)”)或者“Dual Dynamic Power Management(双动态电源管理)”)。

网友A:
在什么图纸上看到的是AMD 新主板的 吗

网友:
同意LZ说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什么图纸上看到的是AMD 新主板的 吗

老师,你说的是不是我这么知道是AMD主板吗,看不懂,CPU用的是AMD啊,麻烦老师说清楚点,谢谢。

网友:
虽然说是有CPU供电先,但CPU里面也有一个和北桥通电的模块,那个模块的供电,时钟等都要和北桥是一样的,总的来说CPU不单一个供电,北桥,南桥不单就只有一个供电,明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你说的是不是我这么知道是AMD主板吗,看不懂,CPU用的是AMD啊,麻烦老师说清楚点,谢谢。

AMD的CPU也会用NV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什么图纸上看到的是AMD 新主板的 吗

想问这个干嘛呢??有情况

网友:
按照ADM主板时序维修

网友:
一般不会出现这问题吧,,同时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