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进到桌面就关机。

楼主(2014-10-18):
前2天收到一台机,开机进到桌面就关机,师傅叫我在CPU槽后面加电容,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加,有大神可以跟我说说吗?谢谢

网友A:
CPU座子背面有个很大的方块电容,拆下来,换上330的电容6个

网友B:
是什么机器呢,不是所有机器都这样吧。

网友C:
要看看是不是 东芝 宏碁 这种机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PU座子背面有个很大的方块电容,拆下来,换上330的电容6个

十分感谢,我去试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机器呢,不是所有机器都这样吧。

惠普的,以前遇到过同样问题,师傅加了几个电容就好了,我没注意是怎么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看看是不是 东芝 宏碁 这种机器

谢谢提醒,已经OK

网友:
是不是换拆掉大电容,换六个上去,为什么当时不懂不问一下你师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十分感谢,我去试下!

想问一下换过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惠普的,以前遇到过同样问题,师傅加了几个电容就好了,我没注意是怎么加的。

师父在旁边的话可以问一下啊

网友F:
学习中,这种情况以后肯定会碰到,坛里都是经啊

网友G:
学习,这个是不是温控出了问踢引起的?

网友:
NEC的毛病,通病

网友H:
楼主到底什么问题,谢谢分想

网友:
大电容啊,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到底什么问题,谢谢分想

加了电容已经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这个是不是温控出了问踢引起的?

这个刚开始我以也以为是,后来检测不是这里问题,CPU后面加了6个电容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中,这种情况以后肯定会碰到,坛里都是经啊

对呀,我都遇到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师父在旁边的话可以问一下啊

已经换过了,都遇到几台了,全部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