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30U 加电不显 求指点

楼主(2014-10-18):
待机4.5毫安,触发正常,电流跳到0.9-1.1A-0.93,然后黑屏在那里,一直0.93这个电流,一直黑屏。强制关机再触发,现象重复。

此机型没修过,CPU都是焊在主板上的,看着像到了显卡,要在别的机型上,比较像显卡或者北桥虚焊。

求指点: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此机的NV独立显卡,没有灌黑胶吧?   还没拆机。

网友:
BIOS都没刷都说是显卡问题,  机器都没拆,怎么判断问题。

网友:
IBM好像都是黑胶吧 拆个先看  说不定放个电就OK了

网友A:
这款板子贵,。。楼主慎重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拆了,放电了,无效。  看电流有时又会反复重启。   拿热风枪吹显卡,有一次亮机,但因为吹的面积大,不敢确定是显卡虚焊,重复用热风枪加热,又不能重复稳定的亮机。不像其他机型,吹显卡就亮,放凉了就不亮可以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板子贵,。。楼主慎重

淘宝报价1000元

补充内容 (2014-10-20 17:56):
1000还没货,到手估计1200了

网友:
貌似没有打黑胶。但是显卡和显存离的很近,加焊需要慎重。

网友:
因为有一两次亮机,感觉还是虚焊之类的问题,应该和BIOS无关。不知对否?这机器大家早晚要遇到的,论坛里资料很少。

网友:
现在是触发后电流保持0.77不亮机,有时反复重启但一直不亮机,毫无规律的偶尔能亮机,大概二十次能亮一次吧,和用不用热风吹无关。   摸不到规律,先不动显卡,继续摸索。

网友B:
应该就是虚汗,有的虚焊不是大芯片,有可能是某个半导体部件

网友C:
所有电压都是正常的,唯集显供电电压基本没有,偶而有一下。  但亮机的时候集显电压也没有。

准备先刷BIOS试试

网友:
放电,刷BIOS,不行的看过不过内存,过内存的显卡问题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电压都是正常的,唯集显供电电压基本没有,偶而有一下。  但亮机的时候集显电压也没有。

准备先刷BI ...

是三代内存吧,测一下内存复位和好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虚汗,有的虚焊不是大芯片,有可能是某个半导体部件

虚焊风枪应该可以试开来,像这种时无时有电压的,应该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最小系统化试一试,不行刷下BIOS吧。

网友C:
刷了论坛上下的BIOS,故障现象变成要开三次才能亮。

直接通电,待机4.4毫安,此时开机不亮,按四秒硬关机,待机电流9.5毫安,再开机不亮,再硬关机,待机电流15毫安,此时再开机,肯定亮。    这个过程可以重复。

类似于这个帖子描述的故障: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2057-1-1.html

但是好像都没有解决。

网友:
看来楼主很想吃现呈的哟,拆下来测测,说不定很简单的呢。

网友D:
加焊CPU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加焊CPU就好了。。。。。

我也怀疑,但不敢试。万一加焊了点不亮了咋整,得先和客户说好。

网友:
再次对比测试,不亮机的时候是要出集显电压0.92V,但不亮机。  偶尔一次亮机的时候实际上集显电压就没出,也就意味着实际上亮机是独显在工作。

目前看应该是集显未工作造成的故障,故障应该在集显或者集显独显切换上。

网友:
打一下看看有没有跑马的迹象啊

网友:
不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E:
加焊显卡。160两次。前天修过这个本子。要是不好刷bios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F:
今天也遇到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焊显卡。160两次。前天修过这个本子。要是不好刷bios试试。

请问160两次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也遇到一台!!

我今天正在跟客户商量,讲清风险,他同意我再做显卡和CPU。

你加焊显卡解决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怀疑,但不敢试。万一加焊了点不亮了咋整,得先和客户说好。

修过好几台了   这CPU   上部温度235   下部245左右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过好几台了   这CPU   上部温度235   下部245左右 就可以了

感谢指导!明天试了来汇报情况。

网友:
加焊CPU之后情况没变化,还是基本上不亮机但偶尔能亮机。  在淘宝上买了BIOS,准备再刷一次看看,再不行就加焊显卡,再不行.....就放弃

网友:
刷了BIOS也一样,故障没变化,还是一般不亮,偶尔能亮。

网友:
先抓BIOS的波,内存的波,测试好再干桥。好些

网友:
先刷BIOS,我想会好的!

网友:
加焊了CPU,刷了三个版本的BIOS,都没有效果。但 有加焊显卡。目前多按几次还能开机,基本可以肯定不是显卡的问题。 应该是主板EC或者桥附近有贴片电容之类的器件有问题。但实在太难查了,放弃。

网友:
我也遇到这台机子,不过是自动上到0.2就掉下来了。不停的在循环。

网友(2015-04-17):
引用 网友C:
所有电压都是正常的,唯集显供电电压基本没有,偶而有一下。  但亮机的时候集显电压也没有。

准备先刷BI ...

既然偶尔能亮机,BIOS基本应该不用考虑了。再一个亮机时的显卡电压和不亮机时的电压对比一下,如果不亮机时的电压没起来,估计你还是要修显卡部分(显卡电压时序也要确认一下),外接也要试试,这都有助于你判断故障大概位置。
联想主板的黑胶相对没苹果机上的那么难拆,一般只要到了一定的温度之后也很容易拆的,W540机器我就修了不少上黑胶的,一片也没出过问题。

网友:
这板BIOS坏的多

网友:
显卡虚焊吧0...0

网友:
风枪先吹一下看看能不能亮机再说加焊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论坛上下的BIOS,故障现象变成要开三次才能亮。

直接通电,待机4.4毫安,此时开机不亮,按四秒硬关 ...

这个要找工厂原始的BIOS

网友:
我之前修过是加焊CP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