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主板。

楼主(2014-10-18):
p5g41主板 CPU没电

网友:
VCC
EN
VID
查完就换管理芯片

网友A:
估计是哪个882的排阻不好!!

网友:
再加上上下管,

网友:
按楼上的,再换驱动芯片,上下MOS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哪个882的排阻不好!!

具体是那个呢,难道要他换完整板的

网友:
按时讯找,供电芯片怎样?

网友:
打阻值就可以知道哪个坏了,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1先打上管G级对地是否一致
2 ,小四口12V对地是否短路
3 测电感对地是否短路
4有些不上真U不出供电
5查电源IC开启条件VCC   VID   EN等
6。如果开启条件正常,红表笔接上管G级开机旬间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换电源IC

网友:
换芯片吧!!!你也说的不是很清楚,没法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