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G60JX 开机亮灯后就停了

楼主(2014-10-18):
求助!!!我的ASUS G60JX 开机亮灯1~2秒后就停了。我拆了它重组后。有几次成功开到机, 但我关机后隔天开机又一样了开关键按了亮灯1~2秒后又关了。

我试过
卸下电源,然后取出电池。
按住15到30秒的开机键......然后把电池重新插上电源。再次按下电源按钮。
对有些人可以但我的不行
请问各位专家还有其他解决方法或意见吗?

网友A:
是放电就可以,还是加热芯片组就行,刷过BIOS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放电就可以,还是加热芯片组就行,刷过BIOS吗

怎么说放电和加热?我有拔了BIOS的电磁重装了。
现在电源AC电源插入灯会一直闪罢了。
求助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放电和加热?我有拔了BIOS的电磁重装了。
现在电源AC电源插入灯会一直闪罢了。
求助啊

放电就是把CMOS电池拿掉,等几天钟再装回去,加热就是用风枪对BGA芯片进行加热

网友:
应该是板子问题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就是把CMOS电池拿掉,等几天钟再装回去,加热就是用风枪对BGA芯片进行加热

我试了还是不行
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2014-11-27):
LZ能把你这个BIOS分享出来吗? Q 40647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