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 保护隔离的问题

楼主(2014-10-18):
            接一台acerE1-471G的机器,拿来电池能开机接电源不能充电。 基本判断保护隔离出了问题,报价留机。
            检测发现单电源不能触发,拆机,接电源电流在0.022-0.041左右跳动,且仔细能听到滴答声。

      pq30  第5脚 输出VIN只有13v左右,pq30受控D/C#,D/C#有2.5v左右跳动。
由ec25脚输出

  一般保护隔离我修到的和ec的关系都很少,先查查其他的主要信号, acin由 充电芯片第5脚acok# 经过PQ4发出。查acok# 1.05v 明显不对啊,拆了pq4也一样。上拉+3VPCU正常,接着看了充电芯片BQ24707A ,20脚vcc有19v正常,6脚ACDET有2.5v左右,换了BQ24707A故障依旧。
     试着强拉一个3.3v到acok#,待机立马正常,触发开机进系统还有充电都行,期间量了acin始终都是低。  高手帮我分析下,这个ACOK#正常时是高呢还是低呢,查了BQ24707A的手册说只要vcc19v正常6脚2.4v以上acok#就会正常呢,还有什么条件没满足?acin一直为低也能正常充电放电毫无影响到底是啥意思,电路基础差啊硬是搞不懂了 。请高手分析下!感谢

网友A:
你看一下保险管后面那两个场管,有问题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保险管后面那两个场管,有问题没?

              人为给ACOK#高电平后就可以正常使用,场管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为给ACOK#高电平后就可以正常使用,场管应该没问题

那你就查一下ACOK#这个信号哦!顺藤摸瓜你看看!

网友:
老黄的帖就是好。。顶起!

网友:
这问题一般都是电阻变阻或断线  有图纸就慢慢查吧  不难

网友:
5脚VIN 只有13V这怎么正常???肯定有什么东西坏,你待机0.022也不正常太高了。请看下这贴对你可能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1067912

网友C:
ACOK#还经过那些电路,看一下芯片的引脚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OK#还经过那些电路,看一下芯片的引脚定义

acok#由bq24707第5脚发出,到pq4 转换成acin,其它图上没看到还去哪里. pq4拿掉一样,上拉电压+3v有正常,上拉电阻100k也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