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92 VER:5.3 G41M-P34 开机跑着跑着就黑屏了,求图纸

楼主(2014-10-18):
MS-7592 VER:5.3 G41M-P34 开机跑着跑着就黑屏了,量了各个电压都正常,重新拔插ATX再开机还是一样,
以为是SB挂了,换了个SB问题依旧,头大了。
图纸,求BIOS,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上强电试试,看看掉电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强电试试,看看掉电不?

黑屏了,没掉电,风扇继续在转,VGA没有输出了,键盘也死了。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已经失去了一个南桥了,北桥太贵了,再研究研究,研究不出来就放弃了。

网友C:
换过CPU和内存吗,还有电源,有些功率不够也会引起的

网友:
两个桥都换,除是研究性或客户非要修,不然真是吃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黑屏了,没掉电,风扇继续在转,VGA没有输出了,键盘也死了。

拆了外设了吗,如网卡,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强电试试,看看掉电不?

还不如说换个大功率的电源呢

网友:
换显卡试试,还是不行,就换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过CPU和内存吗,还有电源,有些功率不够也会引起的

换过了,但是用示波器量到VCORE有组波形好像没有,也不知道这个板子是不是正常的,又只有一片板,PWM芯片又没料件,有点恼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了外设了吗,如网卡,声卡

cmos里面关掉试过,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