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IO 8572E PDF 参考图

楼主(2014-10-18):
可恨的华硕笔记本,元件既不标号,还找不到图纸,今天我也遇到了,K43SA笔记本有待机,不触发,找不到图纸,无从下手,后来从淘宝上高价买了这张8572E的PDF定义图,也不知是从什么图纸上截下来的,参考着花了两三个小时,终于修好了。看到论坛上,很多同行在找IT8572E 的IO定义图,特此贡献出来。

网友:
我这机子,BIOS到IO的输出信号断了,飞上线就OK了。

网友(2014-12-04):
太好了,手上正缺这个,谢谢了

网友:
该死的华硕,我是手上有两个用这个EC的板子,一个外接正常内接有背光没图像,一个是不触发,5v偏低,但有不短路,待机电源芯片5v开启没有,飞个3v的开启过去有5v了但是不触发,不知道这个EC3v5v输出控制信号是不是只有一个,还是两个信号

网友:
收下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5-01-12):
终于有这EC的脚位了,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IO是用的很多  这个图有用

网友:
雪中送炭啊,这机器没图不好搞了

网友(2015-02-14):
谢谢 啊   这个好用 这个8572e 容易坏不??

网友(2022-05-26):
有方框图就好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