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受限

楼主(2014-10-18):
关于网络受限的问题,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啊?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个跟你主板与毛关系啊,那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B:
dns,防火墙,公司里ip绑定,网线,网卡都有可能

网友:
你把路由重启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你主板与毛关系啊,那是软件的问题。

跟主板有关的,网卡或MAC出错都不行

网友:
自动获取一下IP,或自己设置一个固定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dns,防火墙,公司里ip绑定,网线,网卡都有可能

可能不是公司内吧,公司一般都有专门搞的

网友:
百度一下方法好多

网友:
把路由器设成自动获取IP地址、换块网卡试试、重装一下网卡驱动、还有把下面图中此连接受限制和无连接通知我的钩去掉。

网友:
问的问题很笼统,这种情况问题点多了去了,得实际情况实际分析,实地看问题才好解决

网友:
原因很多,可百度一下。我遇到的网络无连接或受限制常用处理方法:替换法。0,路由器上网的,可与其他正常电脑替换排除1,检查猫 路由器 网线等连接是否松动,重新插拔一次2,将自动获取IP地址改为手动设定IP,然后重启下电脑;3网卡金手指氧化或松动或蒙灰太多4换水晶头,网线,依次排除5只能上QQ,网页打不开,多半是电信自身网络有问题,比如DNS出问题,可询问周围使用同样网络的电脑是否也有此故障

网友:
谢谢大家,真是学到东西了。

网友:
win7系统的话,只能重装系统才解决!

网友:
把那个全双工半双工改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
就是网络不通 连不到外网
检查路由器
网络差也会导致

网友:
网络受限的问题很复杂,局域网络管理限制!

网友:
具体说下你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