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主要测那些点啊???

楼主(2014-10-18):
小白求教啊

网友A:
看什么问题了
主板5大供电(待机 内存、CPU、前端总线、桥)
时钟
复位

网友:
到底想知道那些供电

网友:
论坛有教程,收一下就行

网友:
这里面的道道太多了

网友:
待机  前端总线  时钟  复位  这些哪里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什么问题了
主板5大供电(待机 内存、CPU、前端总线、桥)
时钟

待机  前端总线  时钟  复位  这些哪里量??????

网友B:
待机状态测待机。开机状态测供电。无待机状态测短路和时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状态测待机。开机状态测供电。无待机状态测短路和时装

好经典    想想也就是那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状态测待机。开机状态测供电。无待机状态测短路和时装

太深奥了 能仔细说说吗

网友(2014-12-22):
看维修需要呀,CPU,内存,桥等等各个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