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独显解决方案

楼主(2014-10-18):
T400 独显报错   总是得恢复bios 然后屏蔽独显  才可以使用  求彻底解决方案!!!

网友:
压缩成本,提高利润!赞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很明显是显卡出了问题,然后看一下电池有没有电,如果换了电池或晶振能保存时间了,就节省成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