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TUDIO 1555 艰难而又简单的维修

楼主(2014-10-18):
同行送来一台DELL STUDIO 1555的笔记本,故障是加电不显,都是老客户了,同行放下笔记本便回去等我消息了。

先通电看下情况,插上电源待机0。02X,待机正常,开机。。电流一下子上到1。8X然后电流有跳变但跳变不明显,最后电流便停在。2X不动了。二话不说先把机子交给老婆拆机,老婆一会功夫一块主板便拆出来了。

开机电流一下上到1。8X感觉有点怪怪的,不装内存直接开机,机器马上报警,嗯,看来机器前期的供电,时钟和复位已经正常了,而且已经自检内存了,那么不亮机只有一种可能了,那就是显卡了。赶快看一下这个机器是集显还是独显的,一看果然是独立,显卡芯片一看是ATI的开头是216的,哈哈哈,ATI显卡继承了AMD小北桥的优良传统,这种显卡核心特别爱出问题。这个机器看来难度不大嘛,又能收钱了,哈哈!就在我胸有成竹信心满开始修这台机器的时候谁成想我就此我踏上了一段艰难曲折而又简单的维修之路。

显卡加热后我怀着收钱的心情开机了,咦,电流仍然停在1。2X不动了,不会吧,这是神马情况?正常情况下就应该可以亮机了呀。再量一下显卡的供电0。9V 正常。难道显卡底盘虚焊?上一下焊台吧,温度240度推一推可以动了停止加热待冷却后,插上电源开机。。。1。8X--1。3--1。2又不动了!重装整理一下思路,不装内存报警了说明机器已经自检了,根据电流跳变不明显推断有可能是内存装上了但没有完全自检完内存。就好像台式机不装内存开机会报警但装了一根坏内存上去不报警但是不亮机一个道理。换一根内存上去看看,涛声依旧。看看内存的供电1。8V,0。9V都正常。这。。。。难道是北桥?内存和显卡都是有北桥再控制的,心中有一种干北桥的冲动,但马上冷静下来。根据我的经验判断 PM45这种大个的北桥几乎没有虚焊的而且如果加焊最后很可能把北桥干坏,因为要把这种大个的北桥加焊后温度至少得260左右,温度越高危险越大。我就干坏过几个!

内存不插又报警,插上了好没有过,既然北桥不会有问题,显卡也加焊过,那只有一种情况,显卡坏了。但在更换显卡之前再量一下显卡的供电是否正常吧,如果没什么意外就要换显卡了。开机。。。量显卡供电,突然我的手碰到了一个很烫的什么东西,仔细一看是一个8脚的管子。难道是它?赶紧打开图纸查看下,原来是给USB口供电的8脚转换场管,一量输出端果然短路。哈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将8脚管去掉,重新开机,突然发现电流没有1。8X这么高了而是0。9---1。2---0。8--1。3,看样子是亮机了,装上屏果然亮机。交给老婆搞一下散热把机器装起来就可以收钱了。

这个案例由于机器不装内存会报警可以说给我挖了一个很大的坑让我忽略了供电,时钟和复位的检测而直接去干显卡,结果靠一次意外的收获把机器修好,如果没有意外的收获很难道想象这个机子最后会修成什么样子。。。。

在这里也请各位同行注意一点,开机电流很大时一定有什么地方短路,USB口,声音接口这些客户经常插拔的接口电路是最容易损坏的部分。

另外这个机器的图纸各大论坛都没有,我也是花钱买来的,在此分享给各位同行。

固镇县笔记本电脑专修专卖店   欢迎同行交流  QQ:30689959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zgwOTkxfDQ2YTFlNGM2NDg1OWUyZmZkOTZjZGE4ZDAyMjUxOWM0fDE0MTM2MTQ1NzU%3D&request=yes&_f=.pdf

网友:
压缩成本,提高利润!赞

我的泪为谁飞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理由 多次重复回复一.

网友A:
是因为USB供电出了问题,所以不显示是吗

网友:
不错,以后可以借鉴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USB供电出了问题,所以不显示是吗

是因为USB口短路导致的

网友:
G450笔记本就爱USB口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