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D BIOS

楼主(2014-10-18):
昨天修一台华硕X45VD笔记本,开机掉电,结果是BIOS问题,板号是:X45VD REV:2.0的,结果用X45VD REV:3.0 竟然可以开机进系统。

网友:
这么巧,我的不开机,刷刷看,按开关电流都不动,只是开机指示灯亮,

网友:
请看准型号啊

网友(2017-05-29):
确定通用吗

网友:
我的板,CPU是可以取下来的。。

网友:
我的CpU是可以取下来的。。板号对得上。

网友(2017-07-05):
我的是反复开机  不知道你这个可以不  有的会开机很慢

网友:
华硕的图纸实在是难找啊,下一个看看,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2017-08-06):
我的电流1.3A掉线,板号跟你的一样的,

网友:
无权下载,晕,BIOS挂掉了。。。

网友(2017-09-08):
哪位有这个图纸   修个公共点电压

网友(2018-03-16):
我的开机掉电  下载试试                                    看看可以吗

网友(2018-07-04):
已下载,已解决,此BIOS可用

网友:
正好需要。下载下来试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2018-10-25):
刷了真的好了

网友(2021-04-27):
固定30分钟掉电关机。。刷了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