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0 开机白 红 绿 蓝 交替闪烁

楼主(2014-10-18):
dell 5420 开机白 红 绿 蓝 交替闪烁,外接无显示,刷了几个BIOS还是不行,有没有人修过这种问题。。

网友:
显卡坏了吧,换个试试。

网友A:
机子重新拆装一下吧  我上次有个DELL上网本也是这个鸟样 的    把机子拆开再装好就OK了!!!!三星R23-plus  ATI独显 板号:BA41-00810A  Date:2008/02/25有的发个BIOS来 谢谢了

网友:
打一下LVDS值吧,显卡坏的可能性很大,但也要查一下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子重新拆装一下吧  我上次有个DELL上网本也是这个鸟样 的    把机子拆开再装好就OK了!!!!三星R23-plu ...

意思是屏线接触不好,可这连外接都没显啊

网友:
我现在手里也有一个 这个本  变一会色  还能亮  亮了直接进入DELL   TEST

也刷了几个BIOS 了 没好呢

网友:
换屏了没有哦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换了显卡也不照。楼主修出来,分享下哦

网友:
我怎么觉得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换个DELL原码片的屏试试!外接也一样么!最好试试屏线来着

网友:
显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屏线也有可能啊

网友:
这种 情况大多数都是换过屏出现    就是屏不兼容      建议先换个屏试一下  不行就显卡

网友(2014-11-17):
你键盘拔掉,开机会不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