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SE,CPURST#不正常

楼主(2014-10-18):
型号:华硕 P5KPL-SSE

故障:俄罗斯诊断卡显示 “NO”

时序  内存、桥、总线、CPU,所有供电都正常,查至CPU,上假负载实测数据如下

CPU供电 0.48(上U为1.2) 供电IC的  VRMPWRGD 3.3 ,VCC 5 ,VCORE_EN  1.4 都正常

CPU时钟 0.4

CPU复位 0.2    问题来了

看了下这板子的点位,跑了下线,找到了CPURST#与一个 R620 电阻相连,如下图

按时序得知 CPURST# 是北桥供给的,此板PLTRST#已出3.3,南北桥供电正常,打AD阻值正常,PCIRST#正常3.3。

只有当 CPURST# 正常后才开始片选(也验证了诊断卡的故障原因),上图已标准 CPURST# ,其中绿线线路所有对地阻值都为 98 (手头有两块这板子,正常阻值为224),过R620后就为 CPURST#,但 R620 的 B端为1.2,A端为0.22 。
疑问 : 1、图中绿线的线路是否存在对地短路。造成在进 R620 时就已经拉低了电压,从而使得 R620 的出端即A端为 0.22

             2、图中红线,都来自U座而非北桥,但 CPURST# 却由北桥提供,为什么

补 :本来刷BIOS的,但是这问题没弄明白,想想如过此故障倘若真存在的话,刷了BIOS也没用,所以求助

网友A:
楼主~你弄的这么花~真看不懂~你现在的故障是CPURST#只有0.2V  R620电阻另一端有1.2 故障原因有两种:①CPU座存在短路拉低了CPURST#   ②R620电阻变质阻值变大导致CPURST#变低~ 我建议你先换掉R620

网友A:
北桥收到PWROK和PLTRST后且自身工作条件满足后发出CPURST#这个时序里面写的有,关于为什么,恐怕只有问设计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弄的这么花~真看不懂~你现在的故障是CPURST#只有0.2V  R620电阻另一端有1.2 故障原因有两种:①CPU ...

U座短路不会测,求科普。R620测了阻值正常,换了个还是一样,

网友:
看不很清楚,不太确定毛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北桥收到PWROK和PLTRST后且自身工作条件满足后发出CPURST#这个时序里面写的有,关于为什么,恐怕只有问设计 ...

北桥的PWROK  PLTRST  都正常,发出的CPURST 就是找不到线路

上图就是沿着 CPURST 过R620后 找的,找到这都到U座里面了,而非北桥。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北桥的PWROK  PLTRST  都正常,发出的CPURST 就是找不到线路

有图吗?R620B端到底是上拉还是接的北桥啊?我想可以搞搞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图吗?R620B端到底是上拉还是接的北桥啊?我想可以搞搞北桥

图就是顶楼的楼,跑线后进了U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就是顶楼的楼,跑线后进了U座子,

有图了,是H_VTT_OUT_R上拉电阻,如果620电阻(图上的HR3)没问题,就是北桥的事加焊或重植你自己看到办

网友D:
看的好累,不知道现在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B:
这板子的版本实在多,下了多个点位图都不一样,你那份能共享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的好累,不知道现在楼主搞定了吗

还没,也是怀疑北桥,手头没BGA,真要手术那就纠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的版本实在多,下了多个点位图都不一样,你那份能共享下吗,谢谢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22695-1-1.html
这个图目前只有1次下载,那就是我刚才下了一次,呵呵 !应该能跟你的板对应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22695-1-1.html
这个图目前只有1次下载,那就是我刚才下了一次,呵呵  ...

TSCIT  下了那个FZ打不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22695-1-1.html
这个图目前只有1次下载,那就是我刚才下了一次,呵呵  ...

下了PCB看图,打开了,谢谢

网友:
实在不行先断开到北桥的线,看还有没有拉低,如果没有的话那真要干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