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WIN7蓝屏装XP上不了网

楼主(2014-10-18):
装WIN7蓝屏装XP上不了网

网友:
先看是什么蓝屏代码吧。

网友A:
先看下蓝屏代码   如果之前没蓝屏很有可能是bios没设置好

网友:
可能是网卡问题了,拆了网卡,加一下USB网卡看能不能上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蓝屏代码   如果之前没蓝屏很有可能是bios没设置好

担心是网卡引起的

网友:
先把网卡屏蔽?

网友:
进PE试下网络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