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王400W ATX电源短路故障

楼主(2014-10-18):
朋友送过来的电源,试机器时是启动后就掉电,,,也就是短路故障,,,,,,
电源维修都是先清灰尘才能看到元器件的本身,,,,,说多都是泪啊!!!
接下来就是繁琐的检修过程~~~~~~~~
直接公布凶手         5V的大双二极管击穿~~~~~~~~
木有原配件,,,,小的是从旧300W拆下来测试用的
等朋友去电子买原配件~~~~~~~~~~~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好查好修的!

网友:
wom 我们这里网吧 拆机的 好的才20块钱 一个。。。报废都懒得修理哦

网友:
比较新的电源还是有必要修哈, 老电源就算了

网友:
看来是手到病除

网友(2014-11-18):
5V的大双二极管击穿,这种肖特基二极管再旧电源上都有,没说型号,没说为啥烧管子

网友:
学一下,应急是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