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9A不上电

楼主(2014-10-18):
拿到机子待机0.01不开机,凭经验拆掉电池插电开机了。又装上电池还是不开机,把电池拿掉也不开机了,再怎么试都不行了。求各位师傅们指导指导。

网友A:
我只想表达,,换班直接秒杀,,。。。。。。。直接秒杀

网友:
先查查条件,走个流程。看跑码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表达,,换班直接秒杀,,。。。。。。。直接秒杀

报价300值得吗

网友:
不开机就是不跑码

网友:
先报价再修嘛

网友:
建议去一下实地先吧,这样我们说了你也不会查的

网友:
先查下待机吧,看3    5V 出来没

网友:
是呀你先查一下电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