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待机0.010触发后0.229不动无CPU电压板号DAOKL6MB8GO REV:G ISL95831

楼主(2014-10-18):
联想Z470待机0.010触发后电流上到0.229就不动了,测了板上的电压,除了CPU无电压和独立显卡GFX_CRE没有电压,其它电压都有板号DAOKL6MB8GO REV:G,CPU供电用的是ISL95831集成块是二修的机子,先修CPU供电还是先修独立显卡供电?有谁知道上来说下。

网友:
先修CPU供电

网友A:
我只想说  换板直接秒杀,

网友:
可以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  换板直接秒杀,

这样不一定可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  换板直接秒杀,

换笔记本才是真的秒杀啊

网友B:
这个机器显卡供电 CPU供电都是 95831 出来的   工作条件 BIOS 南桥  还有U座都会引起!

网友:
谢谢提醒,我现在刷了一下南桥BIOS 25Q32BVSIG故障还是一样,估计不是BIOS问题,在查。

网友:
先看下vr_on有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显卡供电 CPU供电都是 95831 出来的   工作条件 BIOS 南桥  还有U座都会引起!

谢谢,我现在测了一下ISL95831各脚的电压,数据如下:
23脚VIN:19V
22脚VDD供电:5V
31脚VDDP供电:5V
7脚VR_ON开启:1.1V(好像不正常)
3脚PGOODG:0.05V(好像不正常)
8脚PGOOD:0.05V(好像不正常)
10脚VR_HOT#过热保护:1.05V

5脚VR_SVID_ALERT#串行通道:1.05V
4脚VR_SVID_DATA串行数据:1.05V
6脚VR_SVID_CLK串行时钟:1.05V

42脚NTCG:0.96V(不知正不正常)
11脚NTC:0.88V(不知正不正常)
30脚PWM3:5V
25脚BOOT1一路自举升压:4.77V
36脚BOOT2二路自举升压:4.77V
40脚BOOTG CPU内部显卡自举升压:4.77V
从数据上看7\3\8脚好像不正常,其它基本正常,有谁有好的机子测下数据发上来看看。7脚VRON经过PR64,前有3.3V,后就变1.1了

网友C:
SVID万用表是测不到的,是示波器捉下波形,还有桥有没有收到这个信号,PROCPWR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SVID万用表是测不到的,是示波器捉下波形,还有桥有没有收到这个信号,PROCPWROK

谢谢提示,其实PROCPWROK也叫PROCPWRGD由南桥AY11脚出来改名为H_PWRGOOD经R492电阻输入到CPU的AP33脚,实测R492两端电压为1.05V,看来南桥已经发出PROCPWRGD(H_PWRGOOD),那这样BIOS也刷过了,南桥也发出了,为什么还不出CPU供电还在努力查啊。

网友:
EC发出的VR-ON有问题

网友:
查EC的条件吧

网友D:
由于这机子是二修机,ISL95831有动过的痕迹,我怕上家有焊掉元件的拍了一张高清图上来,谁有这机子的帮看下有没有掉元件。

网友:
查测95831周围元器件有没有什么异常,不行换个95831

网友:
你吹下显卡看看

网友:
由于客户催得急,只好换主板了,这坏板留着以后有时间在研究吧,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Z470不好修,我修过的

网友:
打一下pch bios1256脚的阻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由于这机子是二修机,ISL95831有动过的痕迹,我怕上家有焊掉元件的拍了一张高清图上来,谁有这机子的帮看下 ...

手上有块Z470的板,CPU供电第三脚链接的为空没电阻你的貌似多了一个,第21脚链接的有个1.4K的电阻你的图片不是很清楚看不出来,其它没发现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上有块Z470的板,CPU供电第三脚链接的为空没电阻你的貌似多了一个,第21脚链接的有个1.4K的电阻你的图 ...

非常感谢,我在比对比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