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为什么测不到sata串口硬盘发送接收信号的波形

楼主(2014-10-18):
前几天遇到个不能进系统的主板,发现测不出硬盘的信号,好主板也测不出波形,咋回事呢,应该咋测呢

网友A:
楼主示波器是多少M的

网友B:
sata 2.0 速率达到了3.0Gbps,100M示波器根本就测不到

网友:
原来如此啊,5ns的

网友:
确实是带宽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sata 2.0 速率达到了3.0Gbps,100M示波器根本就测不到

同意,正确

网友C:
一般只打值,,你确认硬盘有供吗

网友:
电压还是可以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示波器是多少M的

除了好几万的,我想别的基本测不到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只打值,,你确认硬盘有供吗

有供?硬盘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供?硬盘供电正常

打少一个电字,有供电,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