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85S 板号F81SE没内存时钟维修经验

楼主(2014-10-18):
板号F81SE

故障:开机电流有跳变后然后停留在0.8,此机器是ATI显卡的216-0768014之前有个师傅说过ATI的显卡不容易空焊

上不上内存FRAME#的波形后一样,查内存工作条件,发现没有内存时钟,
维修的思路就是想把内存时钟修出来。。内存的时钟是由9P935AF控制

7.10。11.21.25+1.8vclk供电正常9.10脚为0.9V由北桥发出。19.20脚为3.3V且。内存端能打到波形
接下来就看了半天,论坛上的帖子有一个说是总时钟芯片的一个33欧电阻坏了,找了半天找不到。
搜索9P935有一个帖子,情况跟我一样,最后是测到显卡的耦合电容有两个开路,然后加焊了。。阻值我打了一遍。。
正常。。真郁闷。。又有人说9P935容易坏。可我没得换呀。。不容易啊。。
拿起烙铁一烫、、、电流上去了。。上BGA。。亮机。。维修结束
亮了之后测内存时钟又出来了。。为啥呢。。不是没有内存时钟么。。还没跑到显卡呢,怎么就加焊显卡就好了呢

网友A:
是的,这个机PCIE总线不正常是不出内存供电的,SIS芯片组神一样的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个机PCIE总线不正常是不出内存供电的,SIS芯片组神一样的存在

学习。。。。。。。。。。

网友B:
恭喜完修。 请问楼主是加銲显卡好的?实在很难想像居然和显卡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请问楼主是加銲显卡好的?实在很难想像居然和显卡有关

是加銲显卡好的

网友:
难道内存时钟跟显卡有关联吗,期待高手出来解答一下

网友:
这个加焊显卡不行的话,就换个新的,修过一次

网友:
SIS 芯片接触少 哎看不懂了

网友:
貌似已经是通病维修了。

网友:
悲剧 ,我今天也遇到一块 更换显卡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