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V不触发

楼主(2014-10-18):
此机有修到过的吗?3V 5V电感是插上电源就出还是触发了才有的

ENBL有开启电压条件我知道的都查了基本满足EC那边也有待机电压现在就是不触发待机0.029另外EC的PM_PWRBTN#通知南桥的没电压查了一下又是3V电感电压提供此时就不知道的怎么查了这机图纸没完全对的辛苦收集了两张图联合看,哪位知道3V5V电感待机就有的说一下我好不去纠结那里了

网友:
下图纸有时序的

网友A:
这个机等机有3V ,5V的

网友:
3V 5V要去看返回挂起模块的供电来断定 这个时候该不该有

网友:
还有看这个机子待机的时候是不是处在一个纯S5状态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等机有3V ,5V的

你修到过吗?F8V的哦

网友:
待机就有,修到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修到过吗?F8V的哦

看到了你发的主板的图片可以肯定的是3V,5V是有的F8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你发的主板的图片可以肯定的是3V,5V是有的F8S

恩,是跟F8S差不多一样,谢谢那我现在重点查待机。

网友:
待机肯定要有的3V,5V电压。

网友:
想确认是不是开机才有待机,只要按一下开关啊,你测的EC条件有那些,写出来,看有没有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