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350亮机BOIS 板号LE590S

楼主(2014-10-18):
I3 独显的

k4350 I3duxian.zip

大电流修好后备份的

网友:
很好找了很久了谢谢

网友(2015-01-14):
我本本都能点亮的,想把开机密码解掉,这个刷上开机都开不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工具不一样?我用编程器写的。唉  网站上只有两个BIOS,下了结果都不行,有没有那位师傅再贡献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