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943nw 开机花屏

楼主(2014-10-18):
三星943nw 开机花屏

屏号:M190A1-L07 rev c1
CHIMEI
2PC1B078232036
CM19AI7AI6TN3NPB8230197
LS19MYNKBZ/XSF

驱动板:贴纸 MY19NOC
                       2008.02
                       1001(4608)
主芯片是SE717m

双芯片的:25L 和24C

谁有这个型号 程序提供一下?

网友:
刚好有这个程序,是25开头的。

SE717M-LF_MX25L1005_SAM19_(m-MY19N0CAA-1002.0)_9BA8.rar

网友A:
这些花屏,刷程序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花屏,刷程序能好

楼主有花屏的图片吗,发来参考一下

网友B:
谢谢版主,
我这个花屏是全屏横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
我这个花屏是全屏横纹,

刷了好了吗?横纹就等于半死

网友:
刷完  好了

网友:
这个提供的比较全面,就可以刷好了,现在机器屏用的不同程序就不同,还有驱动板板本不同也不行的

网友:
估计屏坏的面大

网友:
驱动板有驱动程序,液晶屛有没有驱动程序?

网友:
我正好也要这个程序

网友:
我刷完红屏了
晕乎

网友:
花屏还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
刷了不行  可能屏坏了

网友:
最能用通用驱动板确定一下。

网友(2017-07-13):
有可能屏幕老化,找个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