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电源芯片6312

楼主(2014-10-18):
  请问大师们,更换这种QFN封装的6312都需要什么东西啊,请详细说明下,包括什么牌子的锡膏,使用什么工具,即使是用到针也给我说下,完全没有换的经验,拿了个废板练了4次,还是搞不好,我就一把风枪和电烙铁。看来缺点什么???网上看到说要刮锡,可是用什么东西刮呢?再说中间一大堆锡用什么弄走呢?难道要吸锡或者金属编织线伺候????请详细指点。

网友A:
用电烙铁刮锡,熟练了就好弄了

网友B:
新芯片得先上锡才好焊上去.现在基本都用做BGA的助焊膏了.
多练习就好焊了

网友C:
直接用风枪就OK了

网友D:
练了1小时,脖子都酸了,眼睛都发红了,不过终于可以达标了,在80倍显微镜下观看基本OK。

网友E:
日。。缺练吧,,整个好的焊膏,事半功倍

网友F:
风枪+镊子就可以了。

网友:
多看几遍饼哥的教程了,刮锡后很维焊上的,个人感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风枪+镊子就可以了。

焊油呢,你用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日。。缺练吧,,整个好的焊膏,事半功倍

基地那种,做BGA啊,焊接什么的都很快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练了1小时,脖子都酸了,眼睛都发红了,不过终于可以达标了,在80倍显微镜下观看基本OK。

不是那么夸张吧,80倍显微镜多少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风枪就OK了

不用摄子和焊油,你怎么拿,怎么归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芯片得先上锡才好焊上去.现在基本都用做BGA的助焊膏了.
多练习就好焊了

但也从板拆的那些不能上锡,上锡很难焊归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烙铁刮锡,熟练了就好弄了

新芯片就上锡吧,拆板的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焊油呢,你用什么牌子的

焊这个东西,都可以,我用的是宏桥TF800

网友:
用焊锡膏啊,兄弟,80倍的放大镜多少钱?

网友:
焊锡 风枪 烙铁 松香

网友:
风枪烙铁松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练了1小时,脖子都酸了,眼睛都发红了,不过终于可以达标了,在80倍显微镜下观看基本OK。

纳尼  LZ神人啊

网友:
多加练习,功到自然成!

网友:
如果是新买的芯片最好用砂纸把引脚打磨一下,这样容易吃锡

网友:
新的芯片,先用松香上锡,电路板上,先用刀头烙铁点松香,把锡平整,再把芯片放上,脚对好,用风枪吹,看到锡发光,再吹下,芯片会自动对好!就OK了!

网友:
建议不熟手的情况下买点吸锡线多多练习,练多了就会了,知道你吹那QFN手不斗为止,那样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那么夸张吧,80倍显微镜多少钱一个
公司的东西,什么都有,放大200的都有,几万的示波器,几十万的SMT,随便使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