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解密

楼主(2014-10-18):
苹果a1466,开机按alt键之后出现一把锁,让输入密码才可以继续,基地有说刷bios可以解决,但会系统变慢,也有刷后都不触发的师兄弟,苹果笔记本解密小弟也是头一遭,不知如何是好,听说售后不用拆机就可以解密,基地也有遇到这种故障的,不知最后修好没有,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不好意思补充一下:这机器之前是可以进苹果系统的,客户觉得卡慢不好用,删了重做没有做上,之后按alt键就没有任何反应 外置优盘,内置ssd硬盘都识别不到,等一会就是一个出现一个大大的问号,拆机测usb对地阻值都正常,5v供电也有,内置ssd硬盘没有办法测好换。装好后再测按alt键有反应了,但是需要输密码,感觉这密码是自动加上的,我的个去,郁闷!!!还请各位好汉拔刀相助,载也知道载什么地方不是,大恩不言谢!谢过

网友:
擦除EC可以吗?

网友:
ec 怎么擦除?

网友:
没整过 密码

网友:
苹果的还真没搞过呢

网友:
我上次 这款  装机  就是没有声音

网友:
键盘 触摸板 都不能用

网友:
据说这种机器《自动加密》的挺多,莫名其秒的就加上密码了,售后好像不拆机,发个什么码运行一下什么软件就搞定了,费用两三百元。

网友:
有一次 一个同行 也是说装系统装得开不了机了   没办法后面陪了一片板1000多   苹果是好吃伤不起。。。。

网友:
怎么擦除,有教程吗

网友:
求解决方案

网友:
高大上的苹果还没遇到过

网友:
我见都没见过,有高人来解答下吗?